楼主(2012-09-04):
电机速度决定了,才有电子齿轮比!

1、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周额定指令脉冲数

                      =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电机速度/周额定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

                      =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计数器额定频率(PLC发脉冲频率)

2、计数器额定频率(PLC发脉冲频率)= 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 / 电子齿轮比 × 电机速度

3、电子齿轮比,就是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是计数器额定频率(PLC发脉冲频率)的比值,当电子齿轮比大于1时,说明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大于计数器额定频率(PLC发脉冲频率);

4、这时,用户要设定电子齿轮比参数,其意义是要降低或缩小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电子齿轮比倍;

5、用户在计算电子齿轮比时,是根据自己的工件移动速度确定了电机速度后进行的,就是说先有电机速度后有电子齿轮比,而不是笨鳥慢飛说的“最後伺服的速度是由電子齒輪所決定”!

6、  计数器额定频率(PLC发脉冲频率)= 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电子齿轮比 × 电机速度,这个等式说明,计数器额定频率(PLC发脉冲频率)、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解析度)、电机速度是已知的,电子齿轮比是待解求的量;

楼主:
1、电子齿轮比是缩小降低伺服解析度的倍数,使得伺服在满足用户电机速度、工件移动速度的情况下,能正常工作的一个参数!
2、电子齿轮比说明过度追求高解析度,是有害的,无意义的!

网友A:
能不能再祥细的说下啊

楼主:
7、计数器额定频率(PLC发脉冲频率)= 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电子齿轮比 × 电机速度,这个等式说明,伺服系统的计数器额定频率(PLC发脉冲频率)是一定的,所以“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电子齿轮比”与“电机速度”成反比

8、计数器额定频率(PLC发脉冲频率)= 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电子齿轮比 × 电机速度,这个等式说明,伺服高解析度与电机速度不能兼顾!

9、当用户系统的电子齿轮比设置越大,说明用户选用的伺服系统花的冤枉钱越多!

网友B:
总结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C:
真正的“电子齿轮比" 的本质定义!跟电机速度决定了,才有电子齿轮比

請問哪一個說詞才是正確

再請問當我要多點定位 每段的速度不一樣 那我該怎麼做

网友D:
电机速度上升了,电子齿轮比就变了?是不?怎么看像是稳速装置?想不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速度上升了,电子齿轮比就变了?是不?怎么看像是稳速装置?想不通呀??

1、电机速度高,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高,位置环计数频率有限,怎么办?
2、如果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是位置环计数额定频率的10倍,那么就必须将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缩小10倍;
3、有两种方法:
1)缩小电机速度10倍;
2)缩小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即缩小编码器解析度10倍;
4、否则,位置环输出严重失真!伺服失败!

网友C:
1、电机速度高,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高,位置环计数频率有限,怎么办?
2、如果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是位置环计数额定频率的10倍,那么就必须将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缩小10倍;
3、有两种方法:
1)缩小电机速度10倍;
2)缩小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即缩小编码器解析度10倍;
4、否则,位置环输出严重失真!伺服失败!
---------------------------
2 那么就必须将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缩小10倍;我在程序內怎麼修改 還有這程序要怎麼寫

1)缩小电机速度10倍;---請問你老 我會用伺服就是他的高速特性 速度慢下來 那產能也降下來 要他何用

2)缩小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即缩小编码器解析度10倍;---- 那速度不能變 你縮小2)缩小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即缩小编码器解析度10倍; 那距離又變大10倍 太失敗了????!!!!

再問 那要多段變速 又該怎麼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