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4):
接机情况:上上周接到宝临75kw,当时我去的现场,本来是拆旁边一台英威腾的,由于空间太小,他们厂里工人使劲拽,拽的时候宝临的还开着机,此时宝临的上盖拆下来,一个工人拿着,因为柜子里面就差这1-2厘米的地方,我提醒过他们,人家说以前都是这么拆的,我想那就没事,谁知道那个拆下来了,这个宝临的一下子跳E.ocp,复位不了,现场拆开没发现问题,带回去。
返修一:检修发现,316j后面的二极管坏了,把316j一并换掉,换上后,测输出电压,静态动态直流交流都正常且平,上模块后发现如题故障,但在45hz的时候电流上到220A都没事,考虑到现场用的是40hz,客户又一直催,就给客户带走了,结果第二天就打电话,说还是同样的毛病,随后又带回来,同时带回一台宝临18.5kw的,里面装了一个30kw的主板。
返修二:回来后试着75kw这个45hz以下还是运转正常并且加到220A用半分钟没事,这个18.5kw的驱动没修过,一个焊点都没有,板子很漂亮,我就想要不把这个装上去试试,装上后,没试出问题,50hz的时候电流都能加到2百多,随对我们老板说修好了,送过去到是没随即拉回来,但用了3-4天,客户又打电话过来,并且很生气,并且派了3个电工来我们这考察。
现在情况:我带回检测查故障记录报过载,我想是驱动板驱动能力不足,就比着75kw的驱动板补装了电阻(7.5Ω)小电容,2对三极管,电压正常,按咸工的方法测量了负载能力,电流都在4百多毫安(具体数字记不清了,反正很平),带模块上交流后竟然把灯泡炸了,单独给模块上dc30v,输出都正常,输出电压也很平稳。
面临困境:总的来说2块驱动都没修好,老板也催客户也催,关键问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教教我怎么处理这件事。我今天4点多就起来查资料,看帖子,如有点滴收获不胜感激!

网友A:
总结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B:
兄弟 你换的2对三极管 以前在其他机型上有试过吗、还是原型号
1.我有修过一台7.5kw的  驱动测电压 电流 波形 都没见异常 ,模块加24vdc 测输出也没问题
但一接入520vdc,灯泡就亮(无负载),模块换两个新的还是不行。
2.我有用2单元的igbt模块分别接入uvw相驱动,pn极加520vdc运行测试,ok。然后又用2个这样的模块分别接入
其中的两相驱动,奇怪的是只有u相和其他vw相任意相组合都会使灯泡发亮。
3.我一直怀疑是否我还的贴片对管有问题,但插参数又没发现什么
我又看了一下你的帖子,是否是外部原因,例如1.电机轴承不良、或轴承固定不良,至电机扫堂,2.动力电缆是否
在移动中有时会对地 3.电机受潮、进水 4 还有外部其他设备谐波干扰,电柜散热不良,将其他变频载波频率设小点试试,
 纯属虚构 ,但愿有用

网友C:
想问一下,您是用什么带载试验
实际带电机吗?
电流可到220A?

网友D:
看得人都糊涂了。

网友B:
想问一下,您是用什么带载试验
实际带电机吗?
电流可到220A?

想知道如何实现

楼主:
试电流用的实际电机。
回复二楼:是我没说清楚,现场原因可以排除,这台宝临75kw跟那个英威腾的带的同一个电机,两台变频器只用一台,另一台备用,英威腾那个送去后现在一直用着,我看了下维修记录,用了12天了,没出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排线的问题。
解决过程如下:上直流检修偶尔报E.ocp,
1、是不是咸工讲到的电源负载能力不足?我就把电源输出电压调高了,还是偶尔报。
2、是不是哪虚焊了?驱动板反过来敲一下,报E.ocp,仔细检查未发现虚焊。
3、搞不清楚了,再敲!每敲必报E.ocp,仔细观察发现排线跟着动,换排线后正常。
不过是不是真正解决了,还要经过现场考验。

网友E:
以前也遇过每敲必OC的情况
结果1:更换的IC没焊好
结果2:老化的排线接触不良
结果3:导电粉尘

帖子这几天没更新吗,想继续学习学习呢

楼主:
买了个新排线,好像是昨天送去的,试上一个月我再发帖哈~

楼主(2012-11-11):
想来想去都不是排线的事,反正现在用着没事,出问题再说吧

网友F(2014-12-08):
回复 楼主:
很好!这种情况,在大多数机型都是有发生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