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4):
  网友无情剑问: 1、在我的系统中有好多设备相同的,我想把泵和阀门做成FC1\FC2,然后做步序FC3,在FC3中调用FC1\FC2,然后把设备做成FB1,在FB1中调用FC3,FB1就是设备A的程序,相同的设备调用FB1,赋值就可以了,用过的吗???
2、还有就是我的系统里面并不是只有一种设备例如有设备A\B\C三种,每种设备分别是A1-A20.B1-B20,C1-C20,同时做这么做的调用会有问题吗?
下面是我的回帖:
可以。需要注意:
1.为了保证块的可移植性,底层的FB、FC不要用全局变量,只用局部变量。
2.如果有需要在两次调用之间保存的变量,应选用FB,使用它的静态变量。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总结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B:
廖老师,我想问下FB和FC的区别,能详细帮我解释下嘛.以下是我的当前认识,FB多了个静态变量,是不是FB中的的临时变量如果定义为静态变量就可以保存其值,而不会自动释放

网友C:
廖老师出马一个顶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