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7_GRAPH_V53_SP5问题

楼主(2012-09-04):
安装SIMATIC_STEP7_V55_SP2_Chinese后安装S7_GRAPH_V53_SP5时弹出上面对话框就不能安装了请求解决!!
QQ:515600526

网友A:
第一次回答这个问题时,还没有成家,现在小孩都6岁了还在回答这个问题。。。。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本文转自亿万论坛:
http://bbs.e10000.cn/a/a.asp?B=302&ID=712278

网友B:
楼上的主意真好,我一般是重新做系统再安装

网友C(2013-01-11):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主意真好,我一般是重新做系统再安装
把问题原样描述,然后百度,一切ok。。。网上神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