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540报警ERR

楼主(2012-09-04):
三菱E540报警上电就报ERR,继电器没有吸合.自检都没有通过,换板确定是主板坏.测量通信芯片各脚电压与好主板上通信芯片电压有差异,通信芯片前后连接的是主板CPU芯片和操作显示面板.不知道有经验的大侠能否提示一下是CPU芯片坏了还是CPU外围有什么电路故障所致?因为遇到好几台都是这个问题所以在此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还通讯芯片试试

网友B:
不是通信芯片故障,应该是cpu问题,如果没有cpu可换,只能把整块主板换掉。

网友C:
可能整块主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