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4):
惨啦,我们矿不久前烧了2台佳木斯三相电动机,YB2-4001-4,6KV,315KW,37.7A。初步判断是由于启动设备时真空接触器有一相没有吸合,导致电机缺相运行所致。电机缺相启动有这么大的危害吗,理论根据是什么

网友A:
下回注意啊。

网友B:
我只记得结论了:三相电机缺相运行会造成损坏;
其具体原理和分析,可参看电机原理方面的书籍;
朋友们亦可议一议。

网友C:
没有保护?应该不会一下就烧坏的.

网友D:
怎么不装缺相保护?

网友E:
控制柜上应该有电流表,操作时没看吧

网友F:
控制 保护太差了 这么大的电机 保护电路搞好点

网友G:
这么大的电机竟然没有缺相保护!真牛啊!肯定是有钱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么大的电机竟然没有缺相保护!真牛啊!肯定是有钱人!

网友I:
是不是保护系统也坏了

网友J:
完善的保护措施是保证电动机正常故障的必要条件,竟然烧了2台还找不出原因?

楼主:
没有缺相保护,中南综保RS-605,投入了速断、过流、过负荷保护,
整定值为:速断 35A,过流 16.5A 10秒,过负荷 5A 15秒。发生故障时,综保记录过负荷告警,电流11.38A。电流互感器变比150/5

楼主:
租赁设备,发生这种事情都是出租方承担损失

网友K:
没办法已经烧了,亡羊补牢也不晚,一定做好保护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