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4):
本人修了一台松下的326-040msg,500w,驱动器,带负载烧开关管,空载正常,由于是在维修间,不在现场返修了两次,记得修电脑开关电源是有一项自制负载的办法来检查带载状况,
我很想知道变频/驱动器的电源的电流
比如:这台(空载电压)
三路20v供tlp250igbt驱动,
一路8v稳压到5v供cpu
正负12v个一路供运算器件
一路24v继电器和接口电路

网友A:
肯定存在故障,总功率也就是2,30W左右.

网友B:
这个不懂,只能路过

网友C:
20V 100mA
5V 1.5A
24V 0.5A
+12V -12V 50mA
按这个来接负载,基本上差不离。

楼主:
谢谢大家,这机器修好了,原来的电源开关管是c3979,功率40w,后来索性换成功率大的开关管得到了修复,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用的开关管事彩电的开关管bu508。可能是为了节约成本,开关管的参数用到了极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