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涂绝缘漆如何清涂

楼主(2012-09-04):
希望各位大师教教小弟!谢谢!

网友A:
可去化工油漆店
买脱漆溶剂

网友B:
视乎绝缘漆的化学成分,有的可以用洗板水溶解,有的就不可以。如果纯粹为了维修方便,我们一般用小介刀刮的。

网友C:
那维修后是否要把刮掉的部分补上绝缘漆?

网友D:
天那水是相当牛逼的 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E:
楼上的不能说香蕉水吗,弄个名词吓死人

网友F:
天那水,是哪里的叫法

网友G:
到脱漆的池子里泡一泡

网友H:
先用洗板水试,不行的话,再用其他溶剂(如香蕉水),注意别腐蚀电子元件和印刷电路,有条件的话,完工后,再喷漆。

网友I:
用酒精试试,我现在就是用这个!

网友J:
可以用的天那水试试,很好的,在就是用小刀慢慢的刮,这个得小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