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4):
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法确定,整流器有没有国标电气符号,如果有,请大神们给贴个图吧,跪求啊!!!!!!

楼主:
竟然没有……不可能吧

网友A:
应该是这个。。。。。。。。。。

网友B:
整流器方框符号如下。

说明:图的左上角,右下角那两小点一样也不是,是由于截图时不注意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整流器方框符号如下。

说明:图的左上角,右下角那两小点一样也不是,是由于截图时不注意造成的。

网友D:
整流器的国标符号就是:半波整流就是一只二极管,全波整流有两只二极管的组合与四只二极管的桥式整流。

楼上给出的符号是电源变换器符号。

网友E:
看了以上的回复,有此一问:
不知是整流器设备还是整流电路,是在什么图中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了以上的回复,有此一问:
不知是整流器设备还是整流电路,是在什么图中使用?
估计楼主的提问是针对整流器设备或方框图而言,因为对于画具体的电路原理图用二极管的符号就行了。按国际电工委员会的标准,相关的图形符号是这样的:
变换器
变流器

网友E:
10楼dlr先生回答的详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