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安装

楼主(2012-09-04):
求大神赐教plc安装方法,即其安装条件

网友A:
呵呵;是软件还是硬件?
硬件的导轨及安装孔都可以;

网友A:
呵呵;软件需要首先说明下PLC品牌及型号;

网友B:
吐口吐沫粘上就行。。

楼主:
西门子plc 300

网友C:
安装在卡轨上就可以了

网友D:
有的需要授权,和供货商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