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2-09-04):
现场计量设备,自带一个485输出接口,现场有2套设备要采集这个数据,我怎么来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场计量设备,自带一个485输出接口,现场有2套设备要采集这个数据,我怎么来做呢?
计量设备是什么通信协议?有些通信协议支持多主站的,有些通信协议则不支持多主站的!

楼主:
485通讯协议,如果支持多主站,我是不是需要添加一个信号分配器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5通讯协议,如果支持多主站,我是不是需要添加一个信号分配器就可以了

楼主:
有没有一个模块可以给输出信号一分为2呢?

网友B:
楼上的版主,认同你的话而引用有什么呢
何必删贴扣分呢,你是太认真呢还是怎么的
弄的大家都不说话太死板有意思吗?!!!
弄的大家相同的观点只能说一样,呵………………

楼主:
能给我推荐一个这样的模块吗?

网友C:
485基本不叫通讯协议,只能算是通讯接口里的物理部分,规定的只是连线和电平.
一般认为的协议,简单说是指数据层的.就是怎么定义数据格式,怎么交流,等.485甚至都没到规定波特率的层面.
举例,485只能算是大家都能发出声音.至于说的是什么,那是数据层面的.发出声音,并不一定都能懂,都能懂,并不一定说的是一件事情.
485的接线方式,可以实现多主机(求数据),多从机(提供数据).
一主多从机,可以用轮询方式,典型的是modbus协议.
一从多主机,可以用广播方式,也就是从机不停(间隔)发送数据.典型的如果GPS,卫星,船舶(0183?)的一些通讯.
多主多从的话,就复杂多了.不过很多总线是基于485的多主多从,比如profibus-DP.以太网什么的是多主多从,但不是485的连接.涉及到碰撞,交换.
楼主的情况,没有说清楚.
如果说使用分配模块,简单的(如同电压电流)信号分配器是不行的,这样的模块实际是个通讯转换器或者交换模块.

网友D:
现场计量设备,自带一个485输出接口,现场有2套设备要采集这个数据,我怎么来做呢?
485通讯是支持多站通讯的。但问题是1:这三个站,或者更多的站,要用同一个通讯协议。2:在这三个站中要设一个主站。从站之间的通讯一般都要通过主站通讯。也就是说二个从站一般不直接通讯,在主站的支持下还是可以通讯的。所以,楼主要确保这三个站的协议是一致的,二,必须设一主站来支技三者的通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版主,认同你的话而引用有什么呢
何必删贴扣分呢,你是太认真呢还是怎么的
弄的大家都不说话太死板有意思吗?!!!
弄的大家相同的观点只能说一样,呵………………
你要帮助楼主的话,最好拿出来有用的观点!直接引用别人的话后,你又不说什么!这样的帖子毫无意义!只好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版主,认同你的话而引用有什么呢
 何必删贴扣分呢,你是太认真呢还是怎么的
 弄的大家都不说话太死板有意思吗?!!!
 弄的大家相同的观点只能说一样,呵………………
你要帮助楼主的话,最好拿出来有用的观点!直接引用别人的话后,你又不说什么!这样的帖子毫无意义!只好删!
这是你的话我完全同意
是不是同样的观点都要换几种说法来呢?!
比如前面有人说了答案是你爹,别人的观点相同,就要改成你爸爸,或者不能说话,是吗?

网友B:
知道你是卖通讯实例的,如果是在你的网店里,别人加一句:这些代码网上有的是,随手一大片。这样的话不能说,我们理解,但这里,这是学习技术的地方,同时也是大家精神的寄托的论坛,别把你的卖代码的习惯带过来!

如果你觉得有异议,你别删贴,我们在无所不谈里面开个贴,好好的论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知道你是卖通讯实例的,如果是在你的网店里,别人加一句:这些代码网上有的是,随手一大片。这样的话不能说,我们理解,但这里,这是学习技术的地方,同时也是大家精神的寄托的论坛,别把你的卖代码的习惯带过来!

如果你觉得有异议,你别删贴,我们在无所不谈里面开个贴,好好的论一下!
这好像跟我开店没有关系吧!你这管的有点宽了!还有你要说就好好说,什么爹妈的字眼最好别出现在这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版主,认同你的话而引用有什么呢
  何必删贴扣分呢,你是太认真呢还是怎么的
  弄的大家都不说话太死板有意思吗?!!!
  弄的大家相同的观点只能说一样,呵………………

 你要帮助楼主的话,最好拿出来有用的观点!直接引用别人的话后,你又不说什么!这样的帖子毫无意义!只好删!
这是你的话我完全同意
是不是同样的观点都要换几种说法来呢?!
比如前面有人说了答案是你爹,别人的观点相同,就要改成你爸爸,或者不能说话,是吗?
你要说就好好说,什么爸爸妈妈的字眼最好别出现在这里!

网友E(2012-10-16):
偶下了先看一下有,这个可以自己写协仪的.

网友F(2013-04-02):
其实没啥可争论的,这个点的数据采集按照你的方案可以实现的,只要使用485总线隔离中继器就可以了!中继器可以完全做到总线隔离,改变组网拓扑,延长总线通讯距离

网友G:
这里真是热闹

网友H(2013-05-30):
回复 网友G:
  呵呵,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