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3 报错

楼主(2012-09-04):
各位大哥:

            小弟,在用GT3下载画面程序后,点击确定后出现附件所显示的报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只有在某一台触摸屏上面出现该情。那位大哥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仰赖的VC动态运行库坏了,微软官网或者网上搜索一个新版本的运行库安装一下。

网友B:
重新装软件再重新安装下驱动试试

楼主:
但是只有一台设备有这个问题,重复试了好多次都不行,其他设备没问题。

网友B:
只有这台有问题?

楼主:
是啊!所以很纠结啊!求助,触摸屏是三菱GT15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