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4):
如果三相四线中的零线因故断路后,在三相负载不对称时,则会产生变压器中性点位移,致使三相电压不平衡。那么负载小的电压偏大还是偏小?

网友A:
你可接三个不同瓦数的灯泡试一下。

网友B:
负载轻的电压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负载轻的电压高!
且这相负载容易烧坏。

网友D:
电工原理或电路原理方面的书籍会有这方面的介绍,应当是采用矢量进行分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负载轻的电压高!
且这相负载容易烧坏。

网友F:
卡表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负载轻的电压高!

网友H:
零钱断开相当于两个电阻串联在线电压380伏上,电流I=电压U÷电阻R  R=R1+R2...  U1=I×R1   功率大的电阻小,功率小的电阻大。可以求出电阻大的分得电压高,超市230伏就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