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楼主(2012-09-04):
各位大侠有没有欧姆龙CP1EPLC编程软件小弟谢谢你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有没有欧姆龙CP1EPLC编程软件小弟谢谢你们了

不低于V8.2版本的CX-Programmer就可以使用了,论坛CX-ONE V4的链接很多。

网友B:
9.31简易版本的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有没有欧姆龙CP1EPLC编程软件小弟谢谢你们了

不低于V8.2版本的CX-Programmer就可以使用了,论坛CX-ONE V4的链接很多。

Regards
c大现在怎么不写Good Luck!了?
有什么状况吗?

网友D:
百度一下应该有日本欧姆龙的编程吧

网友E:
欧姆龙网站就有下载

楼主:
小弟我找不到啊能不能告诉我网站啊谢谢了

楼主:
CX-ONE V4很大啊很难下载有没有简易版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