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问题

楼主(2012-09-04):
我们单位有一台铣床,一共三个轴其中X和Z轴都正常但Y轴一加使能就显示缺少读入使能,Y轴一点都动不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至少要说明是什么控制系统吧〉?

网友B:
那就查查plc看看满足使能的条件吧!

网友C:
用什么控制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