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4):
师傅们好
有  知道Y13005与E13005的区别吗?

网友A:
帮你顶下吧!

网友B:
这个代码是三极管吗,如果是,两个参数一样

网友C:
厂家不同!

网友D:
参数不同吧

网友E:
厂家不同而已,一样的东西。
参数:700V,4A正面朝自己,三个脚依次为B,C,E.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厂家不同而已,一样的东西。
参数:700V,4A正面朝自己,三个脚依次为B,C,E.

网友G:
呵呵 开关电源用开关三极管

楼主:
 是的 谢谢师傅们的关心
开关电源 的,是这样的 ,E13005是厂里饮水机的,管炸了,我在 节能灯上 找了个Y13005换上后
还是没有12V输出,风扇,制冷片都没有反应,我只是个新手,也 在 学习电子方面的知识,希望遇到 高手指点

网友E:
开关电源上用TL494脉宽调制芯片+13005(13007)双管推动开关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没有电压输出,说明还有故障你没排除。和Y 还是E13005没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谢谢师傅们的关心
开关电源 的,是这样的 ,E13005是厂里饮水机的,管炸了,我在 节能灯上 找了个Y13005换上后
还是没有12V输出,风扇,制冷片都没有反应,我只是个新手,也 在 学习电子方面的知识,希望遇到 高手指点
你那个电路用了几个13005,没有其他的集成电路,这个电路应该不复杂,最好上个图看看

楼主:
有2个
不 过现在 不 用搞 了
谁把制冷片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