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3UPLC死机

楼主(2012-09-04):
三菱3UPLC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出现死机现象,2、3秒钟后自动恢复,掉电存储区寄存器的值也都归零了。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你这个是用在什么场合的?

网友B:
周围有没有强干扰源?

网友C:
地线是否良好接地

网友D:
你用的是台版的3U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菱3UPLC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出现死机现象,2、3秒钟后自动恢复,掉电存储区寄存器的值也都归零了。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用过FX3G的PLC也出现过一回这样的情况,周围设备除了变频器外也就没啥了,但是就仅仅出现过一回,以后都正常的!

楼主:
在一起的有台变压器和一台伺服!问题找到了,是干扰。

网友F:
3U 也有台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