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电阻为零,对地电压相当于相电压220v!为什么?

楼主(2012-09-04):
线杆上安有全厂的电表,旁边是厂大门,电动门的铁轨与门的火线电压为220v
与零线为180多v接近220v。断电量时对地电阻为零。
是这么回事啊?
 我感觉与电线杆子上变电站来的电线进电表箱后,出来的一根进入地里的线有关系。
求师傅们解释下!

网友A:
用电笔量一下大门看有电吗?有的话把闸拉下来,再量;看还有电吗?一步步查下去吧。肯定能找到那里漏电的!如果不找到,电到人就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笔量一下大门看有电吗?有的话把闸拉下来,再量;看还有电吗?一步步查下去吧。肯定能找到那里漏电的!如果不找到,电到人就麻烦了!

网友C:
是不电动门的铁轨、门与火线电压为220V?如果是的话,是你的N线接触不好引起的,因为电动门的导轨是接地的;

楼主:
合闸时,门上`导轨上都不带电的,也就是没有漏电。但量火对地能形成回路。断闸后就什么也没有了,量零线对地电阻接近零,量火线为零。

网友D:
“电动门的铁轨与门的火线电压为220v”,这点可以理解,因“电动门的铁轨”是地电位;
“与零线为180多v接近220v”,是“铁轨”与零线之间、还是火线与零线之间?看句子的意思,似乎为“铁轨”与零线之间。

4楼“量零线对地电阻接近零”,这说明零线在某点是接地的,供电系统是中性线接地系统;
“量火线为零”,是指零线和火线之间吗?可能是因负载构成了回路。

网友E:
楼上的说的很对

网友F:
感觉零线有问题

网友G:
看lz问题似乎明白,再看楼上,二糊。lz能上个图吗?

楼主:
图在上一个帖子里《拆出来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