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5):
一个很简单的产品,塑胶件,注塑出来后有一些大小不一的水口,工件很简单,就一个圆圈,要求车床加工到位,达到尺寸标准。内外口均倒角1X45度。相当于要车四个面和和个倒角。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要求是一次性加工成形。你也试试看能不能做出一台全自动的机器出来了呢?
产品尺寸大少不一,最大外径100,内孔80;小的外径40,内孔25。大小不一样。
下图是注塑出来的一样子,有水口
成形后的产品

网友A:
采用高光技术,水口不一的注塑问题能解决!何必如此大动作呢?

楼主:
这个不仅仅是车水口的问题,而是各部位达到精密尺寸。所以必须要二次加工的了

网友B:
太谢谢吴工了,以后吴工能多出些这样的就好了

网友B:
看到题目,想了一下,觉得目前有几个问题不会解决:
1、摆正(便于装夹),由于有水口,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振动盘能解决?而且面向要统一。
2、装夹,装夹的时候由于大小不一样,所以应该用内卡式,但用一边旋转一边夹的方式不知道能不能夹好?估计有难度。
3、如果要换面的话就又有难度,不如在装夹的时候用个套筒顶着,两面同时加工

希望看到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吴工也要把自己的方案拿给大家看啊

网友C:
虽然不懂还是顶了

网友D:
真是全自动的?

楼主:
大小不一的问题不要考虑,这个工件在加工时是一种型号,换型号时要更换夹具和其它部件的了。
如果是二边同时车,用套筒顶着,这时内孔就无法加工了的。
这么大的水口,振盘是没有办法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虽然不懂还是顶了

网友B:
关于振动盘的问题,感觉可以设计一种盘来解决:
送料为漏斗状,下面输送带两侧中有一侧为空隙,便于水口放进,这种是不是可以啊。
语文学的不好,凑合着看吧,嘿嘿

网友B:
如果二次装夹的话,精度不容易保证啊
是不是就在一侧加工完了后马上换另一边呀,这样才会好一些

网友F:
这样可以定位,有安装内外刀的位置,三个主动轮做成活动的可以自动装夹。

网友G:
没有怎么看明白,就是所有加工都由一台机器完成?

楼主:
不发彩图了,发个黑色的图出来吧。
一次性加工完毕,内外二面倒角,内孔外圆,二平面。共8个加工位置。

网友H:
没看明白,说说车削的流程

网友B:
吴工,能不能放大点,并配下说明呀

吴工,你这个包含自动上料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小不一的问题不要考虑,这个工件在加工时是一种型号,换型号时要更换夹具和其它部件的了。
如果是二边同时车,用套筒顶着,这时内孔就无法加工了的。
这么大的水口,振盘是没有办法的了。
请问楼主,第一步的装夹是怎么样的,零件厚度范围多少,精度要求。

网友J:
楼主看你的设备图还不算最好的,你的加工顺序估计是;上料(第一次装夹外圆,加工内孔,和一个端面,和内外圆倒角。)二次装夹内圆,加工一个端面,外圆。和内外圆倒角。加工流程太长,效率不高。不知道说错没有,楼主不要介意。纯属个人意见,其实还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J:
仔细想了一下,我可以有比楼主快一倍的方案。而且机器造价低一半。

楼主:
二边是同步加工的

网友J:
抱歉楼主,是我看错。

楼主:
凭这个图楼上的就能看出这么多来,说明楼上的也是搞机械设计的了。
我这个机器的设计思路和你说是差不多,但是就第一个料是只能车一边,从第二个料开始就二边同时车了。
这几天我在写程序,程序上来说是有点复杂。相当于PLC写数控,产品有大有小,当然一个批次是一样大小的。要方便换夹具,的确是用了不少心思。
设计效率:每分钟6~8件成品,是人工的6倍
这台机器出来后,将有三个人调离本工作岗位,也许会有一个二个工人因此而另找工作。

网友J:
回吴版主,我确实是搞设计的,只懂点皮毛,发完回贴才发觉这个帖子是版主发的,话说得很直接,如有冒犯请多包涵。真是班门弄斧啦!

 话说小弟也做机械有10年了,真正做自动化设计没有多少年。先前是做塑胶模具的,操过车铣磨。可以说是从一个铣工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虽然没有什么大成就,但也算有点盼头。小弟也在深圳,如果有机会,一定找吴工指教一下,不嫌弃的话。

网友B:
吴工能不能讲下第一下你是怎么装夹的?我感觉第一次是不是应该夹内孔,外圆上有水口嘛

网友I:
引用 楼主:
二边是同步加工的
两边同时加工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啊楼主

楼主:
开始准备调试机器程序了。先试着做了二个界面:

网友K(2012-10-12):
期待楼主的机器
是全自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