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5):
异步电机的运转电容器,CBB1 与 CBB5 有什么不同? 在参数相同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换用?

网友A:
LZ是不是看错了,没有CBB1,和CBB5这种规格的电容器吧?CBB11,CBB55有的。
电机运转电容一般是用CBB60,CBB61及CBB80常用,只要耐压和容量相近都可代用。

楼主:
有CBB5的电容啊
,CBB1的和这个外形相同 ,就是两条引线

网友B:
是不是后面的代码表示封装结构不一样

网友A:
只要耐压和容量与之相近都可以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空调压缩机电容吧

网友D(2014-03-14):
电容关键看耐压和容量

网友E:
各位老师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