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5):
我们厂蒸汽管道两个温度测点距离2米(同一根管道),两个测点的温度在400度以上时 误差能达到10度 。 测点温度越低,误差越小,350度以下时几乎没有误差。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很纠结   求教那位高手 帮忙解决下   更换新的热电偶  问题依旧存在   (热电偶对调  更换新的热电偶问题依旧存在  在现场信号发生器给信号 误差5度  两个都是)

网友A:
难道不是热电偶误差?是管路温度降?

楼主:
感谢高手指点  我回头再研究研究

网友B:
你那个热电偶过了400度就超限了,找个上限大的。

网友C:
如果是上游测点的温度高,应该考虑工艺的问题,反之则应检查仪表。把两测点的仪表对换看指示是个什么情况?或者两支热电偶反串联观察有没有温差电势?先确定工艺没有问题了,再检查仪表。

网友D:
我原来用过J分度热电偶,也写了0~200度,不知道这200度是什么意思。难道这热电偶不是国标的?
另外楼主这个问题,补偿导线有没有?

楼主:
我们厂用的是K分度的热电偶   有补偿导线的

网友E(2012-10-17):
现在的K分度号热电偶,精度应该没有问题,Ⅱ级精度误差为±2.5℃或±0.75%t,t为感温元件实测温度,在350℃,±2.5℃的误差是允许的,如果你把热电偶调换,还是没有温度差别,那应该是实际温度就是那样,不是热电偶的问题,在现场信号发生器给信号什么意思?是不是你们在现场测热电势,两支相差5°,而传到控制室没有温度差别?如果现场温度不超过600,可以选择热电阻,精度相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