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5):
本人有一台三碁SA系列18.5KW变频器,原先模块炸了,修好后带了个7.5KW电机试机50HZ时运转平稳,低于6HZ时会有点抖动,并且在50HZ时测了一下电流发现三相电流不平衡,三相电压平衡,三相电流分别是3.8、5.2、8.3安,变频显示电流7.2安,没遇过这种现象,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换个电机试试 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B:
意思是负载不平衡,换电动机试试

网友C:
同楼上,说的不错
鸿运料封泵品质第一www.hyqlss.com信誉第一www.gyhyzz.com,品碑第一www.lfbss.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机试试 期待你的好消息

楼主:
换了个2.2KW的电机看不出问题,1.5HZ运转平稳,电流太小看不出来,7.5KW电机频率小于6HZ会抖动,量了一下三相电压有点不平衡,带了一个30KW电机,抖动较大,输出不平衡

网友E:
你把互感器短了试试,还带7.5的电机,不会炸机,要还是不平就还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F:
你的互感器是传心的还是焊在板子上的?如果穿心的你看看电流的方向是不是一个错了一个对(两个方向相反了,要一至才行。)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再试试看

网友A:
电机有换过,负载没问题,
1.我想很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可以在运行实测UVW三端和P ,以及uvw三端至N 的直流电压,哪个电压高于其他几项,应该那一项的驱动导通不良
然后将那一项的ic都换了,测量一般测不出来的。
2.检测电路异常 我曾修了一台印刷线路断路的,测各路元件都是好的,费了不少精力,最后才发现

 但愿对你有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问题觖决了,我找了一块主板换上去就没有出现这种故障了,经过两块板对照,元件替换发现是主板上的那个处理霍尔电流信号的3303IC故障,更换后正常了。

网友G:
很详细的呢, 表扬一下.

网友H:
多谢楼主的分享。我想回过头来问一下,判断负载是否有问题,万用表量三相电阻能不能简单判断呢?非得更换电机?
小弟愚昧,望赐教

楼主:
我个人的观点和经验告诉我,大部分电机用万用表只能测量个大概,万用表测量是坏的(比如说,对地,三相电阻不平衡等),那应该是肯定是坏的,但万用表表面上测量是好的那就不一定是好的,比如说轻微匝间短路,轻微相间短路,绕组头尾接反,转子断条等,还要借助其它工具来进一步检测。在上面这个维修中更换电机不是说就是电机坏了,换一个电机,负载不一样,电流大一点,故障现象、症状会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