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5):
永宏plc属于哪类型?日系?欧系?学习plc首先从哪个学起?再下有:西门子s7-200(就是从单位拆下的那个),永宏fbs-20ma.  谢谢!!!

网友A:
台系,师从日系。

从哪种学习无所谓,关键是要学透,否则换个品牌一样不会。

网友B:
与台达等同系;

网友C:
其实我认为,永宏是另外一体,就属永宏体了。那些伺服参数是日系里面没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认为,永宏是另外一体,就属永宏体了。那些伺服参数是日系里面没有的。

这是好事呀,说明没有完全抄袭日系的,他有自己的一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认为,永宏是另外一体,就属永宏体了。那些伺服参数是日系里面没有的。

这是好事呀,说明没有完全抄袭日系的,他有自己的一套

网友F:
一般的台系都是与日系差不多~~
台达,丰炜,永宏都是这样
据说三菱的PLC程序能直接下载到台达的PLC里面~~
自己没试过,求求证

网友G:
引用 楼主:
永宏plc属于哪类型?日系?欧系?学习plc首先从哪个学起?再下有:西门子s7-200(就是从单位拆下的那个),永宏fbs-20ma.  谢谢!!!

这是要问什么呢?

网友H:
据说三菱的PLC程序能直接下载到台达的PLC里面~~
那是很久以前的PLC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