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指令

楼主(2012-09-06):
请教一下为什么图中的D200一直为0?不知道我这样直接使用MOV指令直接设定PV与参数值能不能有输出?
我设置
D300=&3000(SV值)   D301=&1000(比例带)  D302=&100(积分时间)   D303=&0(微分时间)  D304=&10(PID作用周期)
D305=#11(PV=SV时 输出50%,PID参数可修改,PID为正向)   D306=#898(输入为16位,微积分单位以时间段为单位,输出为16位)D307=#FFFF(下限值为最大) D308=#FFFF( 上限值为最大)

网友A:
比例带是%值,你不妨设置成10(10%)等等,作用周期也要适当放大,再有就是下限你设置成最大可能有问题,不妨设置成最小值试一下,

楼主:
我已经按照楼上版主的意思改过控制参数了,但是输出字D200还是为0~!

楼主:
找到原因了,C+5参数设错了

网友B(2013-10-14):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C+5参数设错了

c+5如何设置的 我的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的QQ:530247644
我刚使用PID 希望大家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C+5参数设错了

c+5如何设置的 我的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的QQ:530247644
我刚使用PID 希望大家指教
我的C+5设置的是#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