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6):
今天学做了个300模拟量的程序,可是在查看结果中发现一个问题,没弄明白,请教各位大师了
    一个液位罐程序,程序运行结果得到一个值(在FB中),比如是 9(浮点数) 而我在FC中调用FB后,FB块输出一个存储量MW0却显示为 0  。然后,我又在FB中加了一段传送指令,而在该段里显示9变为16#41100000传送到MW0。
    再查看FC中调用FB是MW0还是为0,这是咋回事?我错在哪里?请教各位大师了
        不好意思,本想贴图,可是怎么也不行,只能这样了

网友A:
浮点数数据长度为32Bit,您为何用MW0来存放呢?

请参阅Step7编程手册附录中关于浮点数的格式,好好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点数数据长度为32Bit,您为何用MW0来存放呢?

请参阅Step7编程手册附录中关于浮点数的格式,好好参考一下。

Regards
我欲存放在MD中,可是他显示错误,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B:
有点难。咱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学做了个300模拟量的程序,可是在查看结果中发现一个问题,没弄明白,请教各位大师了
    一个液位罐程序,程序运行结果得到一个值(在FB中),比如是 9(浮点数) 而我在FC中调用FB后,FB块输出一个存储量MW0却显示为 0  。然后,我又在FB中加了一段传送指令,而在该段里显示9变为16#41100000传送到MW0。
    再查看FC中调用FB是MW0还是为0,这是咋回事?我错在哪里?请教各位大师了
        不好意思,本想贴图,可是怎么也不行,只能这样了
    各位大侠,现在我把程序运行状态贴图如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学做了个300模拟量的程序,可是在查看结果中发现一个问题,没弄明白,请教各位大师了
    一个液位罐程序,程序运行结果得到一个值(在FB中),比如是 9(浮点数) 而我在FC中调用FB后,FB块输出一个存储量MW0却显示为 0  。然后,我又在FB中加了一段传送指令,而在该段里显示9变为16#41100000传送到MW0。
    再查看FC中调用FB是MW0还是为0,这是咋回事?我错在哪里?请教各位大师了
        不好意思,本想贴图,可是怎么也不行,只能这样了
    各位大侠,现在我把程序运行状态贴图如下:

不好意思,贴不起图,看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贴图不上,只能上传一个文件,文件第2页就是我的程序运行状况,请教各位大师解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