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6):
下面图中,画叉叉的线不接,即三相电表2 5 8 不接相线,但电表还能走,请问是否构成偷电行为呢???

楼主:
都没人说说嘛

网友A:
电表的盖上应当有接线图,应照图接线;好像电度表的工作,电压线圈和电流线圈都要接线。
楼主是遇到了这问题么?

网友B:
电压不接线,电表不会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接线,电表不会走吧~
是偷电,,,

网友D:
只有电流线圈产生磁场,而电压线圈没有产生磁场,应该不会走,要走也是很慢,应该算偷电。

网友E:
楼主实验的结果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实验的结果是什么呢???

电表走啊

网友F:
绝对是偷电,电压线圈不接线和单相机械表的挂钩去掉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G:
接错线了,应该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错线了,应该不走

实际上电表还是走的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错线了,应该不走

实际上电表还是走的啊

你看下你的图,是不是画的与接线不一样啊

网友H:
肯定是偷电,走的慢

网友E(2013-04-08):
呵呵,不好意思,我问得太模糊了,上面有的说应该不走,有的说走了也比正常接进去的慢,你测试的结果走得正常不?快了还是慢了还是一模一样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只有电流线圈产生磁场,而电压线圈没有产生磁场,应该不会走,要走也是很慢,应该算偷电。
应该是这样。                   。

网友J:
理论上来说应该不会走,没试过。

网友K:
绝对是偷电!

网友L:
要走也是很慢,应该算偷电。

楼主:
走的是很慢的

网友M:
三根相线都不进电表,理论上电表是不会转的,是不是你眼神不好看走眼了?
这样做就是偷电!

网友N:
我关心的到不是 偷电不偷电,而是这个电能表的工作原理。
这个图 看起来是 互感器电流信号有,但是电压信号没有给电能表。
这种情况之下,一般的电能表是不工作的,更不要说走字了。
现在它能工作,说明 电表可能采用互感自供电原理,如果这样的话,没有电压 程序可以默认电压多少,只是计算出来的电能不够准而已。

如果楼主实际情况确实如上图所示的话,应该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