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6):
固态继电器(SSR)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固态继电器(亦称固体继电器)英文名称为Solid State Relay,简称SSR。它是用半导体器件代替传统电接点作为切换装置的具有继电器特性的无触点开关器件,因而它的电路形式很多,但其工作原理大致是相同的。

  固态继电器是一种两个接线端为输入端,另两个接线端为输出端的四端器件,中间采用隔离器件实现输入输出的电隔离。

   固态继电器按负载电源类型可分为交流型和直流型。按开关型式可分为常开型和常闭型。按隔离型式可分为混合型、变压器隔离型和光电隔离型,以光电隔离型为最多。

   单相SSR固态继电器为四端有源器件,其中两个输入控制端,两个输出端,输入输出间为光隔离,输入端加上直流或脉冲信号到一定电流值后,输出端就能从断态转变成通态。 固态继电器工作可靠,寿命长,无噪声,无火花,无电磁干扰,开关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且体积小,耐冲击,耐振荡,防爆、防潮、防腐蚀、能与TTL、DTL、HTL等逻辑电路兼容,以微小的控制信号达到直接驱动大电流负载。主要不足是存在通态压降(需相应散热措施),有断态漏电流,交直流不能通用,触点组数少,另外过电流、过电压及电压上升率、电流上升率等指标差。
技术参数
1.输入电压范围
输入电压范围是指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施加至 LM2638M输入端能使固态继电器正常工作的电压范围。
   2.输入电流
   输入电流是指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在规定的输入电压下,流入固态继电器输入回路的电流值。
   3.保证接通电压
   保证接通电压是指保证常开型固态继电器输出电路接通而施加在输入端的电压最低值,它类似于电磁继电器的动作电压最大值。该电压一般为输入电压范围的下限值,即在输入端施加该电压或大于该电压时,固态继电器应确保接通。
   4.保证关断电压
   保证关断电压指保证常开型固态继电器输出电路关断时,施加在输入端的电压最高值。它类似于电磁继电器的释放电压最小值,即在输入端施加该电压或输入端电压低于该电压时,固态继电器应确保关断。
   5.反极性电压
   能够加在固态继电器输入端上而不会造成固态继电器永久损坏的最大允许反极性电压称为反极性电压。该电压一般确定为输入电压范围的上限值。
   6.偏流
   在具有多路输出电路的固态继电器或输入与CMOS电平兼容的固态继电器中,当需要以偏置电流对输入控制信号进行放大或转换时,在规定偏置电压下输入的偏置电流值称为偏流。
   7.额定输出电压
   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固态继电器能够承受的最大稳态负载电源电压,称为额定输出电压。一般还规定了继电器能够正常接通或关断的最小输出电压。
   8.额定输出电流
   在规走的环境温度下,固态继电器允许使用的最大稳态负载电流值,称为额定输出电流。
   9.输出电压降或输入接通电阻
   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固态继电器处于接通状态,在额定输出电流下,两输出端点的压降或电阻称为输出电压降或输入接通电阻。
   10.输出漏电流
   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固态继电器处于关断状态,输出端为额定输出电压时,流经负载的电流值称为输出漏电流。
(资料来源于传奇电器http://www.315mr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