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xq80 高工请进,帮我看看这个驱动器,谢谢您!!

楼主(2012-09-06):
求PMD-323UD步进驱动器如何接线,我对这个驱动器不熟悉,没有使用说明,上网也搜不到中文资料。能告诉我各个端子的功能及用法就行,我不知怎么接,怎么实现脉冲加方向控制。我先谢谢您。

网友A:
这个驱动器是接6出线步进电机的。
电源AC24V(没有标明是DC或AC,这种标注方式多为AC电压了,所以是AC24V入)
A COM A- 接电机一相, B COM B- 接电机的一相。
CW+接入脉信号的+极 CW-接一个5V的脉冲信号。
CCW+接入脉冲信号+极 CCW-接入脉冲信号-5V.
C0+和CO-,应该是使能用脱机用的。
拔码开关,123456号为运行电流设定。
1234 2c FR为细分数设定

网友B:
24G 24V
我估计是24G 是 负极 24V 多半是 DC24V+吧。
我新手 纯属路过。。

楼主:
多谢吴版的回复,这个是24直流,双脉冲输入(也可单脉冲输入,脉冲加方向,关键是我不会接)。我想知道脉冲加方向的接法。

网友A:
CCW接方向

网友C:
版主的学问厉害

网友D:
有的可以设定正脉冲/负脉冲方式及脉冲+方向模式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E:
如果要脉冲+方向, 首先要选择为 1CLOCK,按照一般的定论 CCW-接脉冲, CW-接方向, CCW+和CW+都接 +5V,如果不是+5V需要串电阻。这个驱动器是单极的,所以电机要么是6线,要么是8线的, 供电电压是DC24V。如果不需要错误输出,就只需要接电源线,电机线, CW+,CW-,CCW+,CCW-即可,驱动电流对应电机额定电流设定,保持电流用50%即可

网友E:
细分 你就自己对应需要去拨码, 对了,这个驱动器可以用FR/RV 来调整电机的运动方向,但需要在断电情况去拨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细分 你就自己对应需要去拨码, 对了,这个驱动器可以用FR/RV 来调整电机的运动方向,但需要在断电情况去拨码
谢谢您的回复,基本清楚了。

网友F(2012-12-04):
引用 网友C:
版主的学问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