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牌子变频器谁见过?

楼主(2012-09-06):
这个牌子变频器不知道谁修过,驱动板为三层板 ,真心不好修,上电跳OL 或者谁有驱动板卖的?

网友A:
三层板 真难搞啦

网友B:
非主流品牌;

网友C:
面板和今天装的 国产 什么一个样。
。。。。

楼主:
楼上大哥,是什么牌子的,他这个是组装机

网友D:
一看就国货 哎,国产的最好修了啊

网友E:
462还是562的片子?这东西好修的。

网友C:
我只给是0.4KW的 面板操作是一样的。。。RIBO 这个型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非主流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E:
462还是562的片子?这东西好修的。
什么是462什么是562

网友G:
有点像日博的!

网友H:
没见过,看起来有点像易驱的一类国产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462还是562的片子?这东西好修的。
什么是462什么是562
控制板上用的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462还是562的片子?这东西好修的。
什么是462什么是562
控制板上用的芯片啊
我看了一下是用德州仪器的 320LF2406APZ CA-84AE41W 这个属于什么的

网友I:
美国德州的单片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462还是562的片子?这东西好修的。
什么是462什么是562
控制板上用的芯片啊
我看了一下是用德州仪器的 320LF2406APZ CA-84AE41W 这个属于什么的
DSP的吧

网友J(2013-09-05):
合同精机,台湾产。我有报废的?

网友K:
现在变频器MCU板基本都是多层板,驱动板国外的也是三层板。找内部连线只能用表乱点。呵呵!

网友L:
这个是台湾合同

网友M:
呵呵!我正在修一台一样的是国产飞兆,CPU和驱动板一模一样,我是165KW的,故障是过流,OC检测是CPU板上的072坏了
他和别的机不一样,检测是V,W相,正负半波分别检测,CPU板上有表V+,V-,W+,W-,希望能帮到你,可以联系我,15295220955,一起学习!

网友M:
另问一下继电器上方,LF347旁边的插槽是插什么的!

网友M:
当时没有注意到!好似检测电源波头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H:
赞同

网友O:
一看排线,和驱动板就知道仿四川成都   佳灵  ,两者肯定有关系

网友P:
回复 网友O:
再看看那个“飞兆变频器”的求助帖的图片是否一样…

网友Q(2013-10-08):
回复 楼主:
TI的dsp芯片啊

网友Q:
回复 楼主:
MB90f462和MB90f562是日本富士通的变频器专用单片机,TMS320LF2406是美国德州仪器的DSP。

网友R:
楼主他的直流电压检测在驱动输出旁的三排电阻降压后到检测电路的,修过一回,如果你是拆板下来测驱动,是一定会报欠压的,你还要把高压直流正极接到驱动直流正端三个都要接,也可以短在一起,不过驱动测量有高压要注意,我以前用了一种办法就是用高压直流先接一个端子测量串联电阻后极电压有个10几伏的电压,三个应该都一样可以数电阻个数。然后用直流低压电源切入测量点代替检测电压取样点,负极跟高压直流共负极。不接高压直流就可以安全测量驱动的正常与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