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出求助

楼主(2012-09-06):
plc输出公共端接的是24v,y0,y2接的继电器,当没有信号的时侯继电器也动作,就这两个点,其他都是好的,请问各位大侠是不是晶体管反向击穿了,如果是该怎么维修  谢谢各位大侠帮住

网友A:
带的负载大吗?一般不能超过2A,不行换个输出点试一试?

网友B:
检查一下输出点的指示灯是否亮,如不亮PLC输出点肯定坏了

网友C:
晶体管输出的吗?查一下使用手册,看输出电源接法是否正确。
但其余都好,则又应不是接线问题;之前是正常的么?

网友D:
没有使用脉冲输出的话换其它点,或加个输出扩展;

网友E:
晶体管PLC  PLC的COM1端口接0V 查看你的线路是不是正确

网友F:
看是Y0和Y2,估计是继电器输出的,按照上面说的排一下,有可能这两个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