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6):
这样实现按键对PLC内部延时继电器的调节?最好提供LAD程序图.谢谢

网友A:
什么是内部延时继电器啊。。。 ODT么?  TV管脚改呀。。

网友A:
是这样子么? MOVE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是ADD R和SUB R 程序

网友A:
楼主能否说清楚点呢,你指的是一个上升脉冲沿后触发加法器累加时间么? 但是那个是BCD码 你这样编程没有必要啊

网友B:
帮顶下,不知是不是2楼说的情况

网友C:
你的按键输入是什么意思?按键输入的数据类型是BCD码还是其他什么?其他的数据类型转换成s5t#的数据类型有点麻烦,好象是要调用sfc还是sfb的哪一块,要去查一下,如果是在hmi上改就比较方便,直接将hmi上对应的存储器数据类型设置成s5t#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