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6):
我们的设备 要加热到300度左右 加热板要用高温线 连接  可是用不到多长时间 线就自己烧断啦   而且线本身严重氧化  氧化的特别快  所以我想问问各位老师 能不能给介绍几款 高温线啊  2。5  平6平  4  平的这几种  要抗氧化的那种   谢谢啦

网友A:
用腊克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腊克线试试
?我查啦下 您说的线是耐寒和耐油的  我是要高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度温度不高呀,选用白色耐高温特氟龙线或者耐高温玻璃丝包线(2种导线均需要芯线是镀锡线材那种)。但是有一点千万注意:浙江生产的线材绝对不能应用,否则你就哭吧不是罪
老师 您头像没啦  呵呵 差点没认出来   我们公司 老不舍得花钱啦  买的没一个是镀锡的  我 也感觉买镀锡的就没事  我们一直用那种白色的 玻璃丝的 谢谢您啊

网友C:
应如3楼所说;
可以跟老板说明一下情况,故障时维修更换也是要花钱花时间(停机)的。

网友D:
你的要求是是什么就是要求耐高温还要求什么呀,我们这里有耐高温的电缆但是它的机械强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