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6):
我在的是纺织公司,用啦大量的明电舍vt230变频器,这一段时间出现啦问题,就是启动以后电机一直抖动,运行不起来,电机没有问题,更换变频器立马就好,现在我知道问题出在变频器主板上,但换一个太贵啦,那位大侠知道是功率放大器坏啦还是主板上别的原件坏啦,请指点

网友A:
看看PG卡是否坏了或者没有插紧,因为可能可能是反馈信号不到,从闭环变成开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的是纺织公司,用啦大量的明电舍vt230变频器,这一段时间出现啦问题,就是启动以后电机一直抖动,运行不起来,电机没有问题,更换变频器立马就好,现在我知道问题出在变频器主板上,但换一个太贵啦,那位大侠知道是功率放大器坏啦还是主板上别的原件坏啦,请指点
我蒙下  是不是力矩设置的不对?是不是太小?

楼主:
应该不是PG松啦,是变频器最下面电路板坏啦,但不知道是那个原件坏。

楼主:
力矩设置都是好的,里面数据是从正常车台拷贝下来的

楼主:
是变频器最下面CPU主电路板坏啦,但不知道是那个原件坏,那位专业大侠给说一下那个原件坏啦,现在我这里光这种就有十个呀

网友C:
驱动级坏啦量一下

网友D:
最近维修道了是输出缺相,可以自己测试下。13739175908可以维修

网友E:
主要查六路驱动和驱动光藕,这快的问题比较靠谱。

网友F:
这个我最近也遇到。我测量了一下输出电压。一般正常时电压有80V。但实测只有40V。不知道什么问题。只能换变频器。另外我这台是V/F控制。不存在反馈问题。

网友G:
明电舍vt230 11kw抖动,输出不平衡。驱动采用6路PC929光藕,用钳形表测哪相电流有问题,检查该相上下臂光藕,电容、三极管、稳压管。

网友H:
更换PC929 我修过很多台VT230  都是电流传感器和PC929故障

网友I:
应该是PC929的问题 我这里的台安15KW也是这样 坏了一个输出缺半相 电机抖动电流大 过会就报OC 工作的时候PC929温度比较高 老是坏 新的换上去以后还没有坏过 是不是因为温度高引起的管子老化 谁有办法解决下

网友J:
电机抖动应该是缺相,或者是驱动电路问题。比如说光藕损坏等。但楼主换主板换好的话,应该考虑六路驱动脉冲的传输通路存在问题。但我感觉大部分应该是驱动电路坏掉了

网友K:
楼主明电的变频器修好了吗,如果没有可以找我,电话13852779763.

网友K:
     楼主变频器修好了吗,我可以帮你维修,电话13852779763

网友L(2015-10-13):
输出却相,两台都是同样故障,我测ab和ac相电压278,bc相电压377;另一台ab电压277,ac和bc电压278,我对换驱动板,结果输出电压情况跟随驱动板。请教是驱动板问题吗?如何处理?

网友M(2017-03-07):
这个变频器可能是通病,我有两台也是这个问题,电机空载一切正常,带负载就转不动,发抖。目前肯定是驱动板有问题,但不知道那个原件出了问题。

网友N:
驱动缺相

网友H:
更换PC929  准灵

明电舍PC929问题多且没有故障输出

网友M:
光耦全换了,升到20hz就跳停,显示off,接着继续启动,如此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