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6):
组态软件只知道组态王,而且没怎么用过,我一直有个疑惑:到底组态是什么意思?就是从现场采集各种信号或数据,做成画面来显示,监控吗?那这样的话,跟触摸屏上的监控画面不是差不多嘛,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组态软件制作了应用于触摸屏(PC)上的项目应用.

网友B:
组态软件比触摸屏功能要强大

网友C:
通常所说的组态软件都是基于pc,在一定的操作系统之上的一种工业软件,通常能和众多工业厂商的产品的通讯,并能通过各种界面来显示你需要的东西。
触摸屏一般都是使用嵌入式的系统,无论数据量还是连接的产品都不如组态丰富。

网友D:
组态软件是用编程语言编写的一种工程开发系统,而触摸屏就是一工作站有类似于PC机的整套功能。组态软件
是安装在工作站中,通过对其设置和一些模块,PLC、传感器等等进行通信实现对整个系统形成通信,达到对
整个工程实现监视和控制。以上是个人的一些看法,不对之处请指教。

网友E:
组态软件和触摸屏都需要对连接的PLC等设备开发驱动程序,用于读取数据、发送数据,一般装了组态软件的电脑和触摸屏称为上位机。
一般触摸屏连接的是PLC(现在许多也能和变频器、伺服等通讯,比如proface);通用组态软件可以连接PLC、仪表等等各种设备,由于安装于windows等操作系统平台上,功能会更强大,比如实时数据库等。通常触摸屏用于单机设备就地操作比较多,而组态软件用于大的项目,比如冶金、石化、生产线、水处理等,监控的点数多,画面复杂,带统计分析数据库等。
当然,现在PC便宜了,组态软件也有很多小点数的廉价版(某公司最近就有几百块的小点数通用组态软件在卖),有不少做单机设备的也用上了组态软件。

网友F:
组态是DCS出现后才有的概念,就是使用软件工具对计算机及软件的各种资源进行配置,以使计算机能按预先的设置,自动的执行特定任务,来达到使用者的要求。可以说组态软件是用户定制功能的软件平台工具。而触摸屏只是用来显示上述功能的内容以利于人机对话。

网友G:
相对而言组态软件功能更强大,组态软件的通讯啊,数据处理啦更将强大。触摸屏可能更加注重单个PLC的链接,但是在小型项目上看,区别不大。

网友H:
1楼一句话点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之下各楼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楼主:
多谢各位的发言,这下就清晰多了,按我的理解,1、在小型项目上,设备比较少的情况下,组态和触屏在效果上差别不大。2、触屏是在电脑上开发,但是运行是在触摸屏上的,而组态软件是直接要依托于计算机运行的,是需要将现场信号通过专用的I/O接口连到电脑上的。我这样理解有问题吗?

网友I:
哈哈,楼上理解的很好,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触摸屏如果是把PC和PLC集成在一起的话,那组态软件的功能也是能包罗其中的。现在这种PC+触摸屏+PLC的组合体也是很时兴的。因此,组态软件的功能与触屏的界定越来越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