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器问题

楼主(2012-09-07):
380V交流稳压器,电压总是不稳是怎么回事,有时候385V,有时候只有370v,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与先前的主题“380v稳压器”是同一话题吧,两日两次提问,足见楼主之心情迫切;
他人不一定了解你的设备,可介绍一下基本的情况,可以知多少算多少。

网友B:
不知你的稳压器是什么结构,有些简单的稳压器稳压误差大,有些精密的稳压器稳压误差小,以前我厂有个稳压器里面有好几个电子管,两个铁芯变压器,这种精度就很高

网友C:
这个要看稳压器是什么类型的
没有具体描述不好回答!

网友D:
那是正常的

网友E:
稳压器器都有误差,和输入及负载有关。看是否在说明书允许的范围内。

网友F:
自藕变压器式的误差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