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7):
松下PLC里面的F171和F172指令用CPU指令输入的时候那些输出模式都是什么意思,我想做一个高速的原点返回,但是始终不行,是不是设置方面有需要改的?求大神来指点~呼叫吴工,

网友A:
172是点动指令,回原点要用171回原点指令,然后指点原点开关,原点开关不能写程序的硬件开关,在PLC选项里面设置好就可以了。

楼主:
吴工,用步进电机为什么速度超过9800就出错呢?我设置的上限是100khz的~

网友A:
高速只支持CH0和CH1二轴,CH2 CH3最高只有20KHZ
如果9.8KHZ报警,那就是没有设置好频率范围。

楼主:
对同一个电机,比如我要它来回跑,往前跑的时候频率上限设置的9.8KHZ,回来的时候频率上限设置的是100KHZ,是不是回来的时候也只能到9.8KHZ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