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维修

楼主(2012-09-07):
  北京慧博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何经理专业做工控机维修的,前天我说要写一点公司的维修案例以供客户参考,希望它能帮助我提供一些,于是何经理就给了我两个比较全的工控机维修案例。
案例一、工控机故障为:无法点亮
北京慧博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何经理维修过程描述了下列情况:拆掉多余的部件,处理CPU座,内存,后点亮了机器,烤机正常。
第二天开机又不亮,还是怀疑部件接触问题,处理后又能点亮。烤机一小时后,故意关机,等机器冷后再开,机器就不能点亮了,现在就开始量各路电压,都为正常,(电容早就目测过了)就是CPU无供电,查CPU供电电路均为正常,郁闷中了~~~~~~~~~现在只有怀疑CPU供电管理芯片,可是手上没有同样的芯片更换,因为不亮的时候COMS的控制集电压不对,后级又无短路等异常现象,所以把故障点,定为管理芯片上,查管理芯片供电是正常的,就在这时,手碰到了一个电容,马上就感觉到该电容温度异常,该电容为芯片供电滤波电容,更换后故障立即解决。换掉电容后再来测供电电压,发现该电压变不大均为正常。换下的电容外观无任何异样,测该电容容量有明显降低,怀疑该电容应有漏电现象。

案例二、液晶无显示,风扇能转
何经理查看工控机接口,发现主板有VGA接口,外接一台显示器再加电,主机正常启动,显示正常,可以正常进系统。可以初步判断,工控机的故障在显示部分。
由于加电时,液晶屏的灯管不亮,因此决定先测试一下灯管的好坏。用维修用的高压板接工控机的灯管,加电测试。结果是,两根灯管,一好一坏。接下来,检测工控机的高压板,发现+12v输入端的保险开路,更换保险。然后,把工控机的灯管和高压板都装好,加电。开始,显示正常,后来,突然白屏。拆开机器,重新检测。发现主机内部有一块信号转换的I/O板,显示信号和按键控制板的“+5v”,“+12V”都要经过这块小板。测试这块I/O板,发现7404的供电只有1.6V,正常供电应该是5V。可是,这块板的输入和输出端的5v,12v都正常。分析之后,觉得应该是PCB内层烧断,是7404的VCC开路。直接飞线,连接7404的VCC端到+5v。
再试机,屏幕有显示,但是,有时会抖动。查视频信号的排线,发现插头有些接触不良,处理后试机,屏幕仍然抖动。由于液晶屏有两个灯管,此时的情况是,都接在高压板上。拔掉那根不亮的,只用一根。这时,显示正常了,不抖动。但是只要接上那根不良的灯管,屏幕就抖动。
至此,这台机器的显示故障修好了。中间,有些小插曲。经过分析,认为引起故障的原因是,灯管老化,打火,引起高压板和I/O板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