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7):
不用绝对相对位置控制指令,只是用限位开关,怎么控制小车到指定位置。我主要是不知道如果小车在1号和2号限位开关之间,如何控制小车初始时是正转还是反转。是不是要用类似比较的指令,求教。

网友A:
不是很理解设计意图;
三个限位开关是如何排列的,指定位置是不是限位开关的位置,可以设个原点位置么?

网友B:
用回原点指令,两个开关作限位保护,一个作原点。

网友C:
能传个示意图上来的话会好点

网友B:
三菱的回原点指令说明里有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回原点指令,两个开关作限位保护,一个作原点。
你说的这个是类似于ZRN的指令是吧,这个没有伺服控制器能不能使用的?

楼主:
比如说在A、B、C三个位子都有限位开关,我现在控制一个小车,比如说他断电的时候停在了A和B之间,我再启动的时候要让他到C点的位子,那小车电机一开始是正转还是反转怎么自动判断。是不是一定要先搞一个原点回归指令,再运行?还有,用了原点回归指令是不是一定要伺服控制器配合的。我在学校里做了PLC伺服控制的课题,现在毕业了遇到限位开关控制小车的,反而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传个示意图上来的话会好点
比如说在A、B、C三个位子都有限位开关,我现在控制一个小车,比如说他断电的时候停在了A和B之间,我再启动的时候要让他到C点的位子,那小车电机一开始是正转还是反转怎么自动判断。是不是一定要先搞一个原点回归指令,再运行?还有,用了原点回归指令是不是一定要伺服控制器配合的。我在学校里做了PLC伺服控制的课题,现在毕业了遇到限位开关控制小车的,反而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回原点指令说明里有示意图。
恩,好的,谢谢。

网友D:
用个断电保持型的继电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A:
如9楼所说,若只是实现该功能,可记忆之前的运转方向;
但需考虑,如果人工移动了小车,会不会有影响,小车有不有可能超过行程开关的范围。

网友E:
把限位开关放在车上,ABC三点放挡铁,一个行程开关作计数,一个作原点,一个做超行程保护,我想可以

网友B:
不用伺服,按照回原点的动作原理也可以实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理解设计意图;
三个限位开关是如何排列的,指定位置是不是限位开关的位置,可以设个原点位置么?

网友C(2012-10-07):
用比较指令就可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G:
有自动寻找回原点开关的指令吧,但貌似好像是4个行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