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7):
我是新手刚做的红绿灯程序。。但是需要红灯跳绿灯时闪三秒。不知道怎么改
 希望知道的帮我改一下在。备注一下是改那里。。

楼主:
有人会改么?

网友A:
还要下载  然后帮你改 ,估摸着大神 都不想搞?
是 什么PLC ?

我会三菱的。

估摸着 红绿灯还是比较简单的吧。。

就是开关量  时间

楼主:
西门子的。

网友A:
木有西门子软件  爱莫能助。。

网友B:
建议楼主给程序加上注释,

网友B:
不知程序中I0.0的作用是什么,   不要说是马虎大意

网友C:
你需要在CPU里面改一个系统时钟,比方说MB1是系统时钟,那么你黄灯闪烁可以用M1.5(1HZ 1秒钟闪一次)来完成那个效果,我自己刚也做了一个。测试下来能达到效果就是做的比较烦,相信肯定有简便的方法。。。也是刚学第一次做,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不好意思楼主,我没下你程序。。下了结果是200的。。  我用300做的

楼主:
你发的是什么呀。。好多文件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程序中I0.0的作用是什么,   不要说是马虎大意
相当于三菱x0,欧姆龙00000输出前字母是加o输入加i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程序中I0.0的作用是什么,   不要说是马虎大意
相当于三菱x0,欧姆龙00000输出前字母是加o输入加i
我说他这段程序中I0.1的作用。。。

网友E:
感觉很简单而又看不明白里面哪个代表哪个的路过

网友E:
说一下我的思路吧,红灯长亮到了的时候,并上一路,在这一路上串上SM0.5,就达到了相应的效果

网友B:
红转黄闪几下, 黄转绿不闪,绿转红闪几下

还有好几种解决办法,太伤脑细胞给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