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7):
我们以西门子810/820数控系统为例,讲解一下西门子电源模块维修故障诊断的一般检查方法如下,其他系统的故障诊断方法与此类似。
  一、电源模块的故障诊断
  SIEMENS810与820系统电源模块的区别仅在于输入电压不同,模块的输出电压及外部接口一致。810系统电源模块采用的是直流24V输入,显示器电源为直流15V;820采用交流220V输入,显示器为交流220V。电源模块的输出直流电压有+5V,-5V,+12V,-12V,+15V等,具有过电流、短路等保护功能。测量、控制端有+5V电压测量孔、电源正常(POWERSUPPLY OK)信号输出端子、系统启动(NC-ON)信号输入端子及复位按钮(RESET)等。
  二、电源模块的工作过程如下:
  1.外部直流24V或交流220V电压加入;
  2.通过短时接通系统启动(NC-ON)信号,接通系统电源;
  3.若控制电路正常,直流输出线路中无过电流,“电源正常”输出触点信号闭合;否则输出信号断开。
  电源模块的故障通常可以通过对+5V测量孔的电压测量进行判断,若接通NC-ON信号后,+5V测量孔有+5V电压输出,则表明电源模块工作正常。
  若无+5V电压输出,则表明电源模块可能损坏。维修时可取下电源模块,检查各电子元器件的外观与电源输入熔丝是否熔断;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原理图逐一检查各元器件。
  当系统出现开机时有+5V电压输出,但几秒钟后+5V电压又断开的故障时。一般情况下,电源模块本身无损坏,故障是由于系统内部电源过载引起的。维修时可以将电源模块拔出,使其与负载断开,再通过接通NC-ON正常上电,若这种情况下+5V电压输出正常且电源正常信号输出触点闭合,则证明电源模块本身工作正常,故障原因属于系统内部电源过载。这时可以逐一取下系统各组成模块,进一步检查判断故障范围。若电源模块取下后,无+5V输出或仍然只有几秒的+5V电压输出,可能是电源模块本身存在过载或内部元器件损坏,可根据原理图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以上是我们慧博工程师根据多年的实战经验得出的心得,希望对大家的实践操作有所帮助。

网友A:
S7-200的PLC坏了,只有电源部分坏了,好修吗?

网友B:
你自己都知道什么地方坏了,就自己拆开修一修呗,没什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