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7):
小弟初次接触欧姆龙的PLC 要做一个和ifix通过以太网通信的应用。有些问题不太明白,我查了相关资料,还是有以下两个问题:

1:plc安装好以太网模块并配置好,ifix装好驱动且配置并与PLC连接好。就可以直接读取PLC内大部分或全部的寄存器值 中间点的状态了?不需要在PLC里做专门对应的用户程序,就像plc编程软件对plc监控一样,是这样的么?

2:如果问题1我理解的是正确的话,那么我怎么限制ifix读取的范围。因为上位机不是我做,我不希望让它可以读到全部的内容。主要是怕不安全。

使用的主机是CP1H-XA40DR-A 1 以太网模块CP1W-EXT01

网友A:
新手碰到新手了,我也是哈哈日本欧姆龙

网友B(2012-12-07):
PLC侧不需要做专门的程序
ifix 只能读你给他的相关变量,其他的读不到

网友C:
使用的主机是CP1H-XA40DR-A 1 以太网模块CP1W-EXT01
这样配置连不了以太网
用CP1W-CIF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