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c机的数据传输到PLC中,plc中数据也能及时被PC读取

楼主(2012-09-07):
想通过也总站PC监控下面分站PC,每个分站的PC能够将需要的数据跟程序传输给下属的PLC,而且plc处理数据的结果也能反馈给PC机。
他们之间通过网线建立连接,每个对应一个IP
不晓得如何去做?
选用的西门子200的PLC,在每个生产线上都有2个PLC跟一台PC机,pc可以将指定的数据或者程序传输给我指定的PLC,PLC也将会把我所需要的信息反馈给我的PC机,总线PC可以浏览所有分站PC信息,plc数据。
希望那个师傅给我个大致的思路,如何去着手去设计,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上位机 画面用的什么?wincc intouch? 200的没用过,不知道能不能做作为主站。
如果是300和400的话 可以将PLC1用400做主站 PLC用300做从站进行通讯。然后从站1用wincc或者intouch对400进行通讯。 其他2个PC站也同样 然后你想最终的主站额就要请教下高人了,新手也一起求教
要是用DCS的话 这样就简单多了。

网友B:
用WINCC软件,4个电脑上都用wincc软件,主站使用OPC的方式连接3台从站,然后从站通过Opc 连接200,200配CP243-1以太网模块。上行下行都可以的,ok了!

楼主:
您那边有相关的应用的实例吗?方便的话,发份给我看看,不胜感激!我的邮箱54982643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