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7):
DJ-100A 系列电压继电器适用于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电路中作低电压闭锁的启动元件。继电器可工作在 50Hz和 60Hz 电路中。DJ-100A系列电压继电器为二次电压回路整流型保护继电器,用于继电保护装置线路中,作为低电压闭锁或过电压保护的动作元件。DJ-100A系列系DJ-100系列电压继电器的改进产品,消除了原电压继电器存在的抖动现象,提高了使用中的安全可靠性。
二、结构及工作原理
1、结构
*继电器采用 DL-10 型凸出式固定安装壳体。

*继电器机构装在胶木底座上,有塑料外壳,不取下外壳就可以看出整定位置和规范等。
*继电器安装在垂直的屏板上,可以前面接线或后面接线。
2、工作原理
   继电器系电磁式,瞬时动作。电磁系统有两个线圈,分别装在铁芯的两臂上,铁芯的开口处装有连在同一轴上的动触点和动板。线圈的引线接在继电器底座的端子上。当线圈通电后动板吸合,动触点工作;当断电后动板的轴受游丝反力矩作用动板和动触点返回原位置。
用特殊的连接片,可以将线圈串联或并联,因而可使继电器的整定范围变化一倍。继电器铭牌的刻度,是线圈并联时的电压值。转动刻度盘上的指针,以改变游丝的反作用力距,从而改变继电器的整定值。
   继电器的动作:对于过电压继电器,电压升高至整定值或大于整定值时,继电器动作,动合触点闭合,动断触点断开;当电压降至 0.8
倍整定值时,继电器返回,动合触点断开,动断触点闭合。低电压反之。
三、技术参数

[upload=jpg]/uploadImages9/5d554d9138d999b0841ddf903a455cb8.jpg[/upload

四、使用及其维护
    继电器应当在房屋内固定在垂直的屏板上,该房屋内没有尘埃、酸性的和其他能引起腐蚀的气体,并且有充足的光线,以便进行必要的检查。
    为了从屏板后面接线,先把继电器接线用的螺杆固定在底座的埋设件中,再用两个 M5的螺杆将继电器的底座固定到屏板上;为了屏板前面接线,先把接线用的接线板固定在底座的埋设件上,再用两个特殊的挂板将继电器的底座固定在屏板上。(接线用的整套零件,工厂按照订货合同的规定供给)。
   在继电器使用前,需取下外壳,检查有无在运输中产生的损坏,如动片碰到磁极,为此,将继电器的指针整定在第一整定点上,用手将
可动系统往磁极方向转动,然后放开,可动系统应当转回到原来位置直至止挡。然后进行必要的动作值的整定。盖上外壳用螺母固紧,使能充分地密封。
   在调整继电器的动作值时,最小整定值的调整,主要是改变游丝反作用力的大小;最大整定值的调整,主要是改变动片和磁极的气隙。
(资料来源于传奇商城  http://www.315mr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