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7):
配电房电容柜里面的切换电容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也就是限流电阻和抑制涌流装置)烧坏了,想请问各位除了串联电抗器还有什么办法能抑制涌流吗?

网友A:
建议选择电容器小一点的来增加个数或者接触器大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