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7):
硬度测定范围
   洛氏硬度中HRA、HRB、HRC等中的A、B、C为三种不同的标准,称为标尺A、标尺B、标尺C.
   洛氏硬度试验是现今所使用的几种普通压痕硬度试验之一,三种标尺的初始压力均为98.07N(合10kgf),最后根据压痕深度计算硬度值。标尺A使用的是球锥菱形压头,然后加压至588.4N(合60kgf);标尺B使用的是直径为1.588mm(1/16英寸)的钢球作为压头,然后加压至980.7N(合100kgf);而标尺C使用与标尺A相同的球锥菱形作为压头,但加压后的力是1471N(合150kgf)。因此标尺B适用相对较软的材料,而标尺C适用较硬的材料。
   实践证明,金属材料的各种硬度值之间,硬度值与强度值之间具有近似的相应关系。因为硬度值是由起始塑性变形抗力和继续塑性变形抗力决定的,材料的强度越高,塑性变形抗力越高,硬度值也就越高。但各种材料的换算关系并不一致。本站《硬度对照表》一文对钢的不同硬度值的换算给出了表格,请查阅。
   硬度表示材料抵抗硬物体压入其表面的能力。它是金属材料的重要性能指标之一。一般硬度越高,耐磨性越好。常用的硬度指标有布氏硬度、洛氏硬度和维氏硬度。
   布氏硬度
   以一定的载荷(一般3000kg)把一定大小(直径一般为10mm)的淬硬钢球压入材料表面,保持一段时间,去载后,负荷与其压痕面积之比值,即为布氏硬度值(HB),单位为公斤力/mm2(N/mm2)。
   洛氏硬度
   当HB>450或者试样过小时,不能采用布氏硬度试验而改用洛氏硬度计量。它是用一个顶角120°的金刚石圆锥体或直径为1.59、3.18mm的钢球,在一定载荷下压入被测材料表面,由压痕的深度求出材料的硬度。根据试验材料硬度的不同,分三种不同的标度来表示:
   :是采用60kg载荷和钻石锥压入器求得的硬度,用于硬度极高的材料(如硬质合金等)。
   :是采用100kg载荷和直径1.58mm淬硬的钢球,求得的硬度,用于硬度较低的材料(如退火钢、铸铁等)。
   :是采用150kg载荷和钻石锥压入器求得的硬度,用于硬度很高的材料(如淬火钢等)。
   维氏硬度
   以120kg以内的载荷和顶角为136°的金刚石方形锥压入器压入材料表面,用材料压痕凹坑的表面积除以载荷值,即为维氏硬度HV值(kgf/mm2).

硬度换算公式
   肖氏硬度(HS)=勃式硬度
   肖式硬度(HS)=洛式硬度
   勃式硬度(BHN)= 洛克式硬度
   洛式硬度(HRC)= 勃式硬度
一、注意“小心轻放”
   移动硬度计要轻拿轻放,并注意包装与防震。因为大部分的硬度计均采用了LCD液晶板,如果发生强烈的冲撞、挤压和震动,就可能造成液晶板位置的移动,从而影响投影时影像的会聚,出现RGB颜色无法重合的现象。同时,硬度计有着非常精密的光学系统,如果发生震动,也可能使光学系统中的透镜、反射镜产生位移或损坏,影响图像的投影效果,而变焦镜头在冲击下也有可能发生镜头卡死甚至破裂的情况。
   二、使用环境
   使用环境的洁净是所有精密电子产品的共同要求, 硬度计也不例外,而且它对环境的要求较之其他产品更高。
   我们应把硬度计放置在一个干燥清洁的环境中,远离潮湿的地方,同时注意室内通风(最好是在无烟场所使用)。由于硬度计的液晶板都很小,分辨率却很高,任何细小的灰尘颗粒都可能对投影效果造成影响。另外,硬度计一般都是通过专门的风扇以每分钟几十升空气的流量对它进行送风冷却,高速气流在经过滤尘网后还有可能夹带微小的颗粒。这些颗粒相互摩擦产生静电而吸附在散热系统中,对投影画面会有一定的影响,同时过多的灰尘也会影响散热风扇的转动,造成硬度计过热。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常清洗进风口处的滤尘网。由于液晶板对温度比较敏感,因此在防潮防尘的同时,也要保证让使用中的硬度计远离热源,以免液晶板损坏。
   三、使用注意事项
   1、应注意电源电压的标称值,硬度计的地线和电源的极性,并要注意接地。因为当硬度计与信号源(如计算机)连接的是不同电源时,两条零线之间可能存在较高的电位差。当用户带电插拔信号线或其他插头时,会在插头插座之间发生打火现象,损坏信号输入电路,由此很有可能造成硬度计的损坏。
   2、硬度计在使用过程中,不应该频繁地进行开关,因为这样可能会损坏硬度计内部的设备元件,减少灯泡的使用寿命。
   3、输入源的刷新频率不能过高。尽管输入信号源的刷新频率越高,图像质量越好,但是在使用硬度计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它连接的计算机显示器的刷新频率。如果两者不一致,就会造成信号不同步而无法显示。这也是为什么会经常出现在计算机上能够正常播放的画面却无法通过硬度计进行放映的缘故。
   四、硬度计的维修
   硬度计属于精密电子产品,当它发生故障时,除非你是非常出色的行家里手,否则不要擅自开机检查,而应该向专业的技术人员寻求帮助。这就要求我们在选购硬度计时要将硬度计的售后服务了解清楚。
[本文首发www.13377799937.com,如有不便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