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7):
金属硬度检测主要有两类试验方法。一类是静态试验方法,这类方法试验力的施加是缓慢而无冲击的。硬度的测定主要决定于压痕的深度、压痕投影面积或压痕凹印面积的大小。静态试验方法包括布氏、洛氏、维氏、努氏、韦氏、巴氏等。其中布、洛、维三种试验方法是应用最广的,它们是金属 硬度检测的主要试验方法。这里的洛氏硬度试验又是应用最多的,它被广泛用于产品的检验,据统计,目前应用中的硬度计70%是洛氏硬度计。另一类试验方法是动态试验法,这类方法试验力的施加是动态的和冲击性的。这里包括肖氏和里氏硬度试验法。动态试验法主要用于大型的,不可移动工件的硬度检测。

1.布氏硬度计原理:对直径为D的硬质合金球压头施加规定的试验力,使压头压入试样表面,经规定的保持时间后, 除去试验力,测量试样表面的压痕直径d,布氏硬度用试验力除以压痕表面积的商来计算。

2.洛氏硬度计检测方法:(标尺)
   1.将主机插到支撑座上,旋紧。安装好放大镜和金刚石压头。
   2.检查硬度计主机的压头,接长杆连接是否紧密,如有松动调整至紧密。
   3.检查压力表盘的指针是否在红点位置(零点),如果不在调整使之处于红点位置。将待测工件夹在仪器的U型架上。
   4.旋转加力手轮使指针指向3kgf位置。
   5.旋转读数鼓轮使得针规靠在放大镜上。
   6.旋转加力手轮使压力表盘上的指针指向30kgf位置,停留3-8秒钟,反向旋转加力手轮,使指针返回3kgf位置上。
   7.读数(放大镜上那条黑线对应读数鼓轮上的刻度值就是测试的硬度值)。注意要平视放大镜的黑线。
   其他标尺的测试:
   标尺:HR15N  压头:金刚石压头 试验力:
   标尺:HR45N  压头:金刚石压头 试验力:
   标尺:HR15T  压头:钢球压头   试验力:
   标尺:HR30T  压头:钢球压头   试验力:
   标尺:HR45T  压头:钢球压头   试验力:

3.邵氏硬度计使用方法:把试样放置在坚固的平面上,拿住。硬度计,压足中孔的压针距离试块边缘至少12mm,平稳地把压足压在试样上,不能有任何振动,并保持压足平行于试样表面,以使压针垂直地压入试样,所施加的力要刚好足以使压足和试样完全接触,除另有规定,必须在压足和试样完全按触后1秒内读数,如果是其他间隔时间读数则必须说明,在试样相距至少6mm的不同位置测量硬度值5次,取其平均值。
来源于www.13377799937.com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