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7):
威纶通MT6070上传到U盘怎样实现。软件EB8000。在U盘什么都没有、密码是正确。请指点

网友A:
应该是不支持读出的。

网友B:
只可从屏下载/上载工艺到U盘。em0~em9.emi格式

网友C:
MT8000系列有这个功能;

网友D(2013-06-03):
请问MT6070T没有以太网接口怎么下载呀,你用的是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E:
可以直接下载到U盘了

网友F(2013-10-21):
还没试过用U盘上传或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