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常开接触器

楼主(2012-09-07):
常开的接触器配合启动和停止按钮

我接的对吧

至今不明白他是怎么工作的?   线圈通电吸合     那控制线是用来做什么的?控制线没有进出是不是,只有接电和断电吗?

楼主:
线圈是380V的。
停止按钮是接的1和2
启动按钮是接的3和4

网友A:
它的全称叫交流接触器,是一种用来接通或断开带负载的交直流主电路或大容量控制电路的自动切换器,主要控制对象是电动机,此外也用于其他电力负载,如电热器,电焊机,照明设备,接触器不仅能接通和切断电路,而且还具有低电压释放保护作用。接触器控制容量大。适用于频繁操作和远距离控制。是自动控制系统中的重要元件之一。

楼主:
这个我是知道的
经常换

网友B:
建议楼主找个坏的接触器全拆零散了观察与理解一下它的结构。

楼主:
线圈能拿开,但是触点拿不开啊。

网友C:
楼主所称“控制线”是特指,指其中某一根线吗?
控制线没有接,线圈是380V的,电源线都进来了么;所述是接触器能够吸合,对吗?

可以画出电路图,看线圈能否得电,是如何得电的。

网友D:
找些资料仔细看看交流接触器的原理和结构。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图看看

网友E:
图片没有带上来哈哈

网友F:
请教:为什么不采用低压24v做控制回路呢?

网友G:
简单线路不需要在弄个变压器吧 增加成本和维修率

网友E:
正确的做法是应该用安全电压的,尤其是制造业,但我们是自己用,就启动一个电机,从成本考虑就免了吧,如果用24V的话,接触器也要更换了呵呵

楼主:
这个图我能看懂
就是这个NO 和NC
搞得不清楚 A1和A2通电线圈吸合我也知道
就是不明白NO 和 NC

楼主:
看用在什么地方
如果是潮湿的地方就要用安全电压
如果是用遥控加接收 来控制接触器的话 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C:
说几句题外话。
3楼说:这个我是知道的/经常换
16楼说:这个图我能看懂
那么……
NO和NC,我们那时候不这样标,但常开常闭你肯定也是知道的;用万用表量一量,也可以。
却不知,到底问什么呢;或者是设问?

网友E:
NO是常开触点,NC是常闭触点。
所谓常开常闭是指,触点在不通电时的开闭状态,常开就是打开、不通的意思。常闭就是闭合、导通的状态。当接触器通电吸合时状态相反。按钮也是这个道理,不按的时候是开的或者闭的,按下去就是想反状态

网友H:
先看下书吧

网友A:
楼主电工干的挺累,改行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是知道的
经常换
你经常换,不知道怎么工作的,看看书吧

楼主:
呵呵
家里就那么几台机器
坏了我就照葫芦画瓢
稍微的懂了一点点
学习中...

网友J:
线圈是吸合磁铁的,磁铁上面带的是主触点呀。线圈得电就是让主触点由开变为闭状态。

网友K:
现在很少接380V线圈的接触器了,感觉控制回路有些危险

网友L:
引用 楼主:
呵呵
家里就那么几台机器
坏了我就照葫芦画瓢
稍微的懂了一点点
学习中...
愿意学就是好事,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M:
NO是常开,NC是常闭的英文缩写。

楼主:
你好,这个我是知道的。呵呵

楼主:
貌似许多人都没有切合我的提问来回答的。
我是说用语言来形容一下得电和断电时的各个工作状态。
主要是2个常闭接触器来控制电机正反转,这个我闭着眼都能接好,但是就不知道怎么工作的,我希望的是用普通话来形容形容,比较好理解
呵呵
我比较笨的

楼主:
看来我是对控制线   搞不清

网友N:
引用 楼主:
貌似许多人都没有切合我的提问来回答的。

我是说用语言来形容一下得电和断电时的各个工作状态。

主要是2个常闭接触器来控制电机正反转,这个我闭着眼都能接好,但是就不知道怎么工作的,我希望的是用普通话来形容形容,比较好理解
呵呵
我比较笨的
电工的语言就是电路原理图。不从原理上搞懂,就算闭着眼都能接好,但如果遇到同样的原理,只是把电线走向变化了一下可能就抓瞎了。把电路原理搞懂了,不管电线怎样绕来绕去、怎样接也不怕,因为万变不离其宗。

楼主:
嗯。
我这看不懂控制这一部分
呵呵
我想我应该看看视频解说

楼主:
呵呵
不是专业做电工的
闲空里捣鼓一下

楼主:
在看着呢

网友N:
建议楼主找本类似的书看看,如:《电动机控制线路XX例》等,这样的书一般对控制原理和动作都会有说明。这是急用先学,以后多看几本电工原理方面的书,再结合实践就会有提高了。

网友O:
照图接线很好弄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E:
图片没有带上来哈哈
网上找了张图,可能这样楼主更能理解。

网友C:
31楼dlr说的好,38楼嘻哈蓝调补充了原理图。

网友Q:
交流接触器里面没什么东西的、就一个线圈加几个触点铁块、你所弄的这个接触器只有4组常开触点、通电之后铁块往下吸、就变成了常闭。接法线圈A1接380V一根线,在线圈A2上面并根线到接触器的任意一个常开触点,再在A2触点上并根线接到绿开关的常开脚1,另一个380V的线接红开关的常闭脚1,常闭脚2接个线拉到你刚才所以并的(在线圈A2上面并根线到接触器的任意一个常开触点)对应那只脚,再在红开关的常闭脚2并根先拉到绿开关的脚2。这样就可以实现控制。最好在380V进来的那端接个断路器安全点,保险。如果不够详细。我的QQ380529683

网友R:
楼主你是研究电的好手,在考我们吧。

楼主:
嗯只是常开常闭触点不一样

网友S:
全拆散再能完整装好,你就入门了!

楼主:
呵呵
拆了一个老式的   一个新式的   我就入门了    哈哈

网友T:
线圈能拿开,但是触点拿不开啊
 有拿不开的吗   ?

网友U:
请到电工培训班看看

楼主:
触点不容易拿    但是也能费劲巴拉的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