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7):
我是初学者,想求助各位老师,我如何挑选plc200的入门书籍。O(∩_∩)O谢谢了

网友A:
200的系统手册好好看看。

网友B:
PLC教材
现在网上有关PLC的教材和视频多得是 那种都可以

网友C:
先看看网上的视频吧,先了解一下PLC基本的一些东西,然后在去网上搜书吧。如果对这方面悟性好的话,什么书都一样,差别就是在于字的排列方式不一样而已。。。

网友D:
你说的是西门子的S7-200吧,看它的系统手册最好了,网上很容易找到。

网友E(2015-11-01):
不错   适合新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