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Y2000液位变送器的 问题

楼主(2012-09-07):
昨天 晚上 我们能介车间 脱盐水站的 一个液位变送器坏了 有水 但是在电脑上显示不出来液位 要不显示 0M 要不显示6M 后来 直接无显示了 站里没办法自动 只能手动 很麻烦 操作人员要求 只要电脑上 液位有显示 不管多少 都能半自动 但是我想半天没想到法 后来我们班长直接甩了 液位变送器 2根线直接串个电阻 然后电脑上就有有显示了 大概显示 1.6M 我很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这样做,符合安全要求吗?
如果是应急使用,则必须加强监护,并及时维修好。
至于加电阻的原理,请朋友们说说吧。

网友B:
液位变送器是基于所测液体静压与该液体的高度成比例的原理,采用先进的隔离型扩散硅敏感元件的压阻效应,将静压转换为电信号,再经过温度补偿和线性修正,转化成标准电信号(一般为4~20mA)。工作原理:用静压测量原理:当液位变送器投入到被测液体中某一深度时,传感器迎液面受到的压力公式为:Ρ = ρ .g.H + Po式中:P :变送器迎液面所受压力ρ:被测液体密度g :当地重力加速度Po :液面上大气压H :变送器投入液体的深度同时,通过导气不锈钢将液体的压力引入到传感器的正压腔,再将液面上的大气压 Po 与传感器的负压腔相连,以抵消传感器背面的 Po ,使传感器测得压力为:ρ .g.H ,显然 通过测取压力 P ,可以得到液位深度。
理论上说你班长接了电阻后,虽然有显示,但应与实际不符,可能还没有高低变化.
仅供参考,无实践依据

网友C:
本人感觉 他接个电阻就是 为了形成个临时通路

网友D:
24VDC供给液位变送器,变送器输出4~20ma电流信号(也有可能是电压信号)给PLC AI模块。 那么也就说是不用变送器,只要电阻串的好,电流控制在4~20ma里面 你的上位机(看画面像是wincc做的)就能显示液位了。
其实楼主要是对PLC熟一点,找出画面上显示液位的输出域,找到他对应的DBW 做个模拟值就行了。 或者暂时把他改成内部变量。就不用去现场串电阻了。

网友D:
还有一件事,楼主能帮我考证下么,按照计算 楼主是串的4.5KΩ的电阻么?

网友E:
这就是骗设备达到了1.6M

楼主:
好像是 3K 我晚上夜班再去看哈 谢谢大家 不过我 菜鸟不懂你说的那些怎么做 现在很麻烦 1.6M是假的 所以人要时刻注意 以前是人不用注意的 可以睡12小时 现在已小时就得看一次

网友F:
0-6米和4-20毫安不是比例关系

网友G:
你的班长该下课了!

楼主:
为什么要下课?

网友H:
这个貌似是骗·

网友I:
维修就是这样子的,这叫假液位,我们单位经常做这是事!临时处理,不影响生产。维修是灵活的不能死脑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像是 3K   我晚上夜班再去看哈  谢谢大家 不过我 菜鸟不懂你说的那些怎么做  现在很麻烦 1.6M是假的 所以人要时刻注意 以前是人不用注意的 可以睡12小时   现在已小时就得看一次
看过了,是几K的电阻